NC51Q主板加焊NB后不能播放视频,PE却可以!?

楼主(2010-10-12):
联想k8n5gm主板点不亮,(3600+的cpu,512ddr1内存)诊断卡无显示----、各电压灯正常,开机5秒钟后风扇狂转。
搜基地帖子---加焊北桥,冷却后点亮了。装系统后却发现不能播放视频。(用了3个ghost版本加联想原版SP2、SP3安装版都不行)
由于是用土炮(主板下面用800w石英电暖炉、上面是850风枪),不敢贸然二次加焊,怕吹爆。于是用老毛桃PE  911版启动检测,怪事来了:在PE下视频正常!  请教各位    谢谢!(用独立显卡正常)

网友:
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从作BGA,压的话不行。

网友:
可能是北桥的问题

网友:
这板u座也很容易虚焊。把u座也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