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电压1.08V没温度

楼主(2010-10-12):
(无正文)

网友:
时钟没工作

网友:
没跑码  当然没温度

网友:
  时钟是正常的    复位都有

网友:
如果是intel的板子 就考虑下座 虚焊也会照成电压偏低

网友:
接楼上的。如果是AM2的主板,一般就是CPU没有工作,但是只差最后一口气了,一般有三种可能,一是CPU损坏,二是BIOS资料坏,三是北桥虚焊或者是坏。AM2的CPU正常工作应该是1.3v的电压,如果只有一点一伏那一般就是这几种可能性。

网友:
你看看有没有复位,就换时钟

网友:
  谢谢  就是北桥虚焊乐

网友:
回复 网友A:
按不跑码来修,查所有供电 时钟  复位
压座子 压桥
刷BIOS  换IO  拆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