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XM-L19CH灯管用418行吗?

楼主(2010-10-12):
第一次学习修显示器 接的联想 LXM-L19CH 拆开后 经过测试应该是 灯管原因造成的开机 2秒黑屏 电源灯正常绿色 测量灯管带支架 长395MM 假如更换 灯管的话 是用正屏的 385 还是用宽屏的 418 ? 我没灯管啊需要在淘宝上 买, 因为小量不批 所以 问问大家 应该换什么样的?
黑屏

网友:
395MM的灯管应该有的啊
就买19宽的灯管就行

网友:
高压板是好的吗?灯管去电子市场都有吧,我这就有,不过要20元一根,明着打劫的

网友:
淘宝 8毛钱1根· 本地 就是贵 你再换坏几根 丫 白修!

网友:
8毛那是垃圾货,,,,属质量有问题的,,,,,,我买了100条,,,亮度不怎么好。

网友:
我买的时侯那个老板跟我说进口的3块。普通的二块呢~~进口的感觉做工是好点~
不知道他是不是进口的~

网友:
有些说是进口货,但他没说进口次品货,哈。

网友:
灯 管 偏色 吗 不 偏 还 是 能 用 的 (如果没有配件 )那你 试 下 去 保护 偏 色了 就 必须要换

网友:
如果你是开店的话,还是去买多点,一般每种配10条左右的价为3.5元左右,这样你拿四五种常用的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