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屏

楼主(2010-10-12):
海尔t68m  开机绿屏  进入系统之后就花屏  那种点点  花花点点  有点绿

网友:
外接试试再说,换个屏试试再说

网友:
外接正常 是不是显卡啊

网友:
外接如果正常的话就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
看下外接是否正常,屏线 屏 显卡 都会影响

网友:
换个屏试下,不行,做显卡怠

网友:
是屏的问题 谢谢各位

网友:
外切正常一般是屏,不过最好先测屏线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偏色!做显卡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