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E190S 19英寸液晶显示器

楼主(2010-10-12):
两台新的显示器,都会出现偶尔开机没反映,拔电源线过一会儿才能开机,大家有碰到吗

网友:
我也碰到两台新的DELL显示器同样毛病。。。有高手知道原因吗

网友:
不会是翻新的把。

网友:
应该是山寨版的吧。不然看看主板电容

网友:
不是山寨版的

网友(2013-01-21):
电容  和按键 都有可能

网友:
我有个DELL2009WT试过开机使用中偶尔黑屏,换其他显示器没问题,拆机也发现什么问题,拆了装回又没事了。很无语啊

网友:
这种问题是虚焊的多.把每个焊点补一下,准行.好象CRT一样.

网友:
新的显示器就报dell了,有保修的话。

网友:
拆下来看看电容是不是爆了 这种情况一般是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