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怪主板

楼主(2010-10-12):
一块杂牌945的板子  上的是INTEI478的CPU  和2代内存条  开机不跑M 电压都正常  不知道怎么下手  请个高手指教下  万分感谢!!!!!!!!

网友:
还没见过945上478的U的主板,看看时钟正不正常

网友(点评):
那就更没见过G31上478的U 而且超线程 变成双核的

网友:
查查时钟和复位啊.....还有桥的供电

网友:
945的板子是上英特尔的478??不是吧。什么概念。莪就不懂咯。LZ祢的板子是478的还是945的。不跑码先把内存,显卡。南北桥供电修出来先,在修U的供电,时钟。PG。复位。

网友:
这种主板有,我手上就有一片,上478的U,945GL的主板,上二代内存条,集显加独显,修二代内存还行!

网友:
楼主可以换下不同外频的CPU试试看,我试过有些945板只能支持400的外频,一上533的U就黑屏

网友:
你们说的我都试过乐  还是点不亮   我都说乐电压都正常  复位都是对的  那种板子也找不到BIOS资料   U座子是穿孔的  上假负载显示座子是好的

网友:
这种板子很奇怪哦 945上478的U 嗯 是不是U的频率不对 是不是客户以前用的U 换个频率U试一下看看

网友:
查供电都正常不先

网友:
这种工包改装主板很多南桥焊得不好.拆下来重新焊就OK

网友:
1、刷BIOS,2、查桥周边电路、3、压桥、3干北桥

网友:
这么奇怪的事情啊?现在修好了吗?

网友:
还没出结果 上的就是客户的U  所有供电都是正常的  这种BIOS资料也不好找阿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时钟IC旁边的所有电阻都测一下,正常不跑码,先刷BIOS  找不到一样的找公板的
刷了还不行。就换IO 压座子 压桥  拆网卡打各总线的值
CPU复位 之后不跑码的板是不好修的

网友:
一般是U的问题.我手头也有一块这样的板子.换个U就好了.CD的478不行.CD533外频的点不亮.P4 2.4C 800外频的点亮了.实际工作在133主频上.只到1.6G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