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主板,不跑U,用带灯假负载一个灯不管,上面写着

楼主(2010-10-12):
上面写着vcca,这个怎么查下,多谢!

网友:
找到CPU座的脚位图找到对应该的点,打值如果是无穷大再上个U打一下那条线如果还是一样就是座子空焊,如果上U后有值就是桥空焊。

网友:
测一下有没有CPU电压。。

网友:
我今天修到一片,也是联想G31T-LM2。估计被雷劈过的,来的时候不上电,后拆网卡后,能上电,后来无复位,换4500M后,上假复载复位正常,在假负载上测PG 1.2  时钟0.38 VTT 1.2V
但是无CPU复位,也无CPU供电。手上只有2.66的U,上真U,也无CPU供电(不知道是不是U不行)。上带灯测座,有一个点VCCA不亮。

网友:
附上775座脚位图

网友:
cpu供电电路是不是正常

网友:
cpu有供电,由于不是透针的,不太好测,是不是只有拆桥或者是拆座才能确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U不太可能坏,有可能不支持2.66的U

网友:
我认为先应该找出这个VCCA这根线为什么不亮
至于CPU有没有VCORE,是后一步的事。
这是G31中VCCA的解释

网友:
怎么都是这个点不亮哦!!通病??还是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