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师,ATX电源一般坏的比较多的部件是什么?

楼主(2010-10-12):
请问各位大师,ATX电源一般坏的比较多的部件是什么?大家说说,让各位学习的同志可以增加点经验啊!大家支持下啊!

网友:
一般修到的都是5VSB的开关管  13007  坏的多。别的都修不到。

网友:
爆电容的多,假焊的也不少

网友:
桥管13007、开关管C3866坏的多,电容冒顶的多,辅助开关变压器坏的多。

网友:
貌似还有前面的一欧姆的小电阻。13007附近的。还有13007旁边的2N60...
还有TL494 输出的两个脚连得推动管

网友:
一般烧保险丝的话(玻璃管内发黑),高压端故障居多;例如开关管,辅助电源管;如果保险管烧断呈暗黄或轻微发白,一般电源的低压端出故障比较常见,例如肖基特二极管短路等。

网友:
各路输出的电容及开关电源的开关管,,

网友:
我修的还是电容鼓包的多。

网友:
辅助电源部分坏的比较多.

网友:
开关管,整流桥,电容

网友:
肖特基坏半边,电容鼓包较多

网友:
电容鼓包较多

网友:
还有大电容,平衡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