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大侠,三星19 SN 屏幕最下方(开始菜单栏)抖动

楼主(2010-10-12):
请问各位大侠,三星19 SN 屏幕最下方(开始菜单栏)抖动,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是屏有问题,还是其他地方呢?知道的大师请说一下啊。急!!
三星

网友:
你先换一个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
屏有问题了,换屏吧

网友:
是 刚 开机就 那样 吗 看 看 屏 上 是 不 是 有 虚焊 主要 看 屏 IC 和 屏 软排线 (用 手触摸 看 看 注意 带个 防护手套i) 还 有 看 看 屏 的 供电(我 见过供电问题 出现 整屏 闪 但 不 是 像 你 的 局部闪)

网友:
说的不清楚。换个界面看看还抖吗 要是还抖 就是屏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