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ss k8v-x 显卡电压2.1V电压高?

楼主(2010-10-12):
华硕auss k8v-x  主板 不亮 ,故障是把DDR2的内存插在主板上了。更换内存供电 和北桥供电,电压都正常 测显卡供电是2.1v 有点高。
插上FX5200跑到2A 2B 显示器没有显示。 换了一个TNTN 的显卡亮了。 该如何解决????????????????????

网友:
换了一个TNT2的显卡 ,打错字了。

网友:
这个供电一般都是1.5V你的2.1V 有点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