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2内存供电问题!

楼主(2010-10-12):
翔升P4M890T主板,可上电,点不亮,测内存槽238脚SPD电压为1.8V,核心供电1.8V。打值卡上标着3.3V,在论坛里查也是3.3V,又测了一下,238脚和1.8V核心供电点是通的,1脚和总线电压都正常。请各位帮分析一下。SPD电压有可能就是1.8V吗?

网友:
应该就是吧

网友:
你测测时钟和供电如果都正常你就加焊北桥

网友:
我在测测时钟吧!谢谢回复!

网友:
DDR2的供电就是.1.8V 主查CPU供电...复位....

网友:
CPU供电都正常了,上负载测PG1.2V不正常,才0.4V,复位0.5V,

网友:
二代内存的SPD跟ATX接口的3.3V是直连的。上假负载供电正常没复位查VRM—Pg有没还,如果正常就查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就加焊南桥。

网友:
这个弄好了,加焊北桥。

网友:
只有有些DDR一代的供电和SPD供电是通的,2.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