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P4-845gv-M 挡26 25

楼主(2010-10-12):
神舟P4-845gv-M 挡26 25
故障现象就是开机挡26 25点不亮,
短接复位针第一次继续挡26 25
短接复位针第二次顺利跑码亮机 一切正常!
也就是说,每次得按一下开关,再按两次重启键 他才正常工作。
我就想不明白这板子怎么这么喜欢贱啊,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bios已经刷过了,

网友:
刷BIOS,加焊一下南桥试试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加南桥是不是说明此板复位不正常啊?

网友:
这种情况,我以前遇到过,很多都是开机无显,点一下复位显示了,加焊一下有的就会好,有的还是不行。
加焊只是一个见意。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不影响就算了吧,一般是南桥不良引起的,加焊都不一定好

网友:
不影响就算了吧,一般是南桥不良引起的,加焊都不一定好...同意,加焊还有可能就OVER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我是新手,有些故障总想知道为什么,见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自己用到是无所谓,可顾客的东西多半都是稀奇古怪的小问题,总不能告诉他不影响就算了呢,上次接到一片所有状态都正常就是关机后 风扇还在转,主板的电压也都在输出,起先我以为是BIOS设置的问题,验证不是,于是我就换了个IO,可以关机了但是点不亮了,IO型号没有错,也没碰掉周边元件,IO也没问题,纠结了好几个小时,才发现一路出入到CPU座里面的电压偏低,更换控制芯片的控制芯片完全 修复!虽然麻烦点,但是入了这一行 什么都得认真对待呢!

网友:
这个主板CPU座是锡珠座的吧,会不会是座子虚焊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