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核心供电RT8802芯片问题

楼主(2010-10-12):
一945主板,核心供电主控RT8802A+协控BD9H;在上假负载的情况下:南北桥1.5V,内存1.9V,核心供电1.2V,时钟/复位均正常;在上真U后,诊断卡的灯不停闪,同时量不到核心供电;换一主控情况依旧;求助各位大虾的指点;(如果要换协控,可用什么型号代替

网友:
这个要找主板的图纸上才能知道用的哪个协控了。

网友:
RT8802A就是电源芯片 BD9H是驱动芯片好像是RT9605.这个用BD-应该能代换。

网友:
BD开头的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