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液晶显示器 L 19WD按键 问题 维修(闪屏菜单错误提示)

楼主(2010-10-12):
这 个 显示 器  一 开始 的故障 想象 是  开机 一分 种   屏幕 中间  提示 DDC/CI  升或关  再 过  2分钟  闪屏
   屏幕 一亮  一 暗  然后 所有的 按键 无法使用  包括  电源 键
  导致 无法 使用
   分析: 按键 板 短路
   故障 解决  :先换 掉了 短 路 的按键   并 拆 掉 了  所有 按键 对地 的 保护 电容
                    情况 稍微 好了 点   DDC/CI  升或关  提示消失   闪屏现象 解决 (闪屏 实际是  切换 VGA 和 DVI 接口  因为 案件 短路 所以 不停 切换 导致的 故障)
                    问题  貌似 解决了   但 调 试  时   退出 键  和  <-  按键效果一 样  找 了  半  天    发现  按键板  上  的 2  个 2 极 管   是 稳压  2极 管   用 万用 表  量的 时候 是  好  的   可能  是  软 击穿   像  图中  那样   下 了  那 个  黑色 的 稳压 管  故障排除。
          到  现在 拷机 8 小时  没出现 问题

网友:
没有标点,看着太累

网友:
字看不太清楚

网友:
这是通病了……

网友:
   很不错有帮助

网友:
这种问题直接拔掉按键,看屏闪不闪,好区分是按键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这样能集中注意力解决问题

网友:
下次 改 进 我不 怎么喜欢打 标点  MAG 的 也 出 这 中 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字与字之间隔开太远了,看的不是一般的累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

网友:
这种问题 一般先拔下按键板 区分故障,按键板故障一般都是漏电所致,按键全换了不行就查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