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310 (L315) 板号TE1 待机0.03 不触发维修求助

楼主(2010-10-12):
一台东芝L310 (L315)板号 DAO TE1MB8F0 待机0.032 待机3.3V  5V都正常 按开机按键 待机0.032电流没有变化    开机按键NBSWON#  3.3V   正常     NBSWON#是直接进入EC WPCE775LAODG 的95脚   也直接进入到南桥C2脚  按开机按键有高低电平变化  EC 晶振32.768 两脚0.8V   1.3V  正常 没有示波器所以不知道波形怎样,之前以为EC故障  直接换了个全新的还是一样  南桥也加焊过 还是不触发  因为第一次接触这个EC   WPCE775LAODG   看图纸只知道NBSWON# 进去  控制信号就不知道是那个脚出来了  没有维修思路 了   请各位师傅 指点指点~~~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我有个M306的故障和你一样  没图纸 没思路了 客户的电脑已经放了2个月了 急啊 那位师傅能传个图纸大家一起分析下

网友:
你的板号是TE1吗??是的话我有图纸呀  可以联系我

网友:
刷个BIOS有惊喜

网友:
是广达的TE1

Quanta TE1 rev1A m300.pdf

网友:
这个机我刷了BIOS也不行 是待机偏高了 正常应该是0.02的 后来换了充电管理芯片还是不行 就放弃了

网友:
最好是有示波器看一下波形!不触发有可能是BIOS EC初始化失败引起的!可检查BIOS跟EC是否已经正常数据交换!

网友:
我有块IBM的跟你的差不多。换了块电池就好了。真想不通。。。

网友:
触发电路问题,但看你把触发的大的件都换了,还是不行,等待高手看看什么问题

网友:
发个 图纸的图上来看一下 。

网友:
前两天刚修了一台,换一EC好了。你看一下LID有没有对地短路。

网友:
俺也有一台,没搞定,

网友:
要我修  干IO   呵呵    怀疑就干了它   比等待要好

网友:
换了EC不行 写了BIOS不行  更换了电池充放电芯片也不行

网友:
开关电路多查查,你查是查了,可有没有细微呀.........

网友:
查看一下南桥工作条件正常吗?外围有没有微短路的引脚!引起南桥不正常工作啊?本人认为还是南桥周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