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显示器 按键板问题 高手解决

楼主(2010-10-12):
       请问高手按键板 怎么开机就老是出现调节的图啊    、按键板是好的  有可能是驱动板吗?

网友:
一般是按键漏电所致,更换按键就可以解决

网友:
按键漏电所致

网友:
换按键不行就刷个MCU有可能是MCU程序出错。

网友:
两 种 可 能 。。。一 个 是 程 序 出 错 。。。还 有 一 种 可 能 就 是 按 键 漏 电 。。如 果 是 按 键 问 题 。。我 习 惯 全 部 按 键 都 换 。。。不 然 又 会 冒 出 乱 七 八 糟 的 问 题

网友:
    恩我换了按键好了    谢谢高手了

网友:
    请问下高手  怎么能不那路点去了啊  ?????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见过。。学习了。。

一是MCU。。二是按建。。三是漏 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