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希捷 7200 11 固件门 刷机方法

楼主(2010-10-12):
一单位 拿来4台机器 同一品牌 的 4个硬盘同时坏 都是希捷 7200 11 320G BOIS 能识别 型号 容量 DISKGEN 能看到 分区 类型和 大小
但PQ 不能分区操作 请高手看看是不是 固件门 问题 如何刷 请修过的朋友详细说下 谢谢了
刷机

网友:
应该不是
固件门最常见个的问题是BUSY和LBA=0
不过也可尝试用修复固件门的方法一试

网友:
换个板子试试很多板子坏也会不能分区 扫描没坏道

网友:
DM 搞下. 或者WINPE下 用winpm
测遇到过类似问题 PQ下 #.....

网友:
低格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