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里能写入网卡RTL8111C的MAC地址?

楼主(2010-10-12):
此板是HP  DV7的板子。网卡只有RTL8111C一个。边上的EP ROM空的没装芯片。请问这个网卡的MAC地址在那里面,本人也换了BIOS不行。请问有哪位高手知道从哪里能写入MAC地址。

网友:
MAC地址在93C46中,刷BIOS是没有用的,可通过相应的软件就能了,不要刷程器的

网友:
这个板出厂的时候就没有装93C46而这个位置是空的。厂家设计就是这样。

网友:
通过软件改写试了吗?

网友:
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楼上的大哥有什么好软件推荐一下,兄弟再此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不知道用什么软件?楼上的大哥有什么好软件推荐一下,兄弟再此谢谢了

网友:
有些是写在BIOS里面的..

网友:
小弟也想知道 静候大侠指点

网友:
BIOS我换N个了,还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