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MP3老死机请问高手这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0-10-12):
同学说他有个MP3不知道什么牌子的 老是死机 小的对MP3 一点都不了解 请教下高手 应该怎么维修 谢谢了 小的菜鸟啊.........................

网友:
是不是电池不行了,可以换电池。如果不是电池问题就是固件问题了,需要重新刷固件。可以到百度查刷固件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