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3270 一开机,闪一下ACER的界面,就停在一个光标上 ...
acer 3270 一开机,闪一下ACER的界面,就停在一个光标上闪

楼主(2010-10-12):
请高手帮一下
ACER

网友:
看看能不能进PE

网友:
用MHDD测试一下硬盘。

网友:
应该是引导不了硬盘,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硬盘,接口,到南桥线路,bios,南桥,解决思路

网友:
能进PE应该机子硬件没有太大的问题,做系统试下吧,当然上面说的硬盘没有分区好,也有可能的

网友:
系统不能引导,重做系统,不行换硬盘试试。

网友:
用DM做一下硬盘了 不行就换盘吧

网友:
先排除软件的问题再考虑硬件吧,换块硬盘做个系统试试

网友:
先告知客户硬盘里有没有重要资料 如果没有 分区装系统应该会好的

网友:
硬盘问题,引导不了

网友:
好像宏基有的型号不安硬盘也是停在LOGO界面不动 或是硬盘坏了 华硕有的硬盘坏了也档LGGO

网友:
重装个系统看看

网友:
很多的东西不要搞那么复杂,其实就是一个系统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