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的一个电源(有些元件太不靠谱了)

楼主(2010-10-12):
前天搞到一个多彩的电源,短接绿线无反映,拆开发现靠近开关管散热器位置有一个电阻烧的面目全非根本看不出型号本想放弃当配件了后来在"维修经验"里看到一篇关于多彩电源的通病的帖子知道这个电阻是22欧的还知道还要换AK7005B,手里没有7005B就用TL494吧.全部换好后通电,还是没反映,晕还有别的地方损坏????手里也没别的什么配件了也没有什么头绪了就又量了一下才装上去的22欧电阻....短路(蜂鸣挡量的)....新换的也没看见火花之类的怎么会烧了?拆下来量一会短路一会断路的看来便宜的表不行,换上新买的宝贝UT-61E.靠.没短路阻值2.4欧.换个新的再量还是2.4欧仔细看看色环标的是22欧没错......太不靠谱了.换了一个封装大点的22欧电阻怕不保险又换了一个TL494问题解决.

这次是标22欧的电阻实际是2.4欧,记得我的61E刚买回来的时候没事量电容新的10付3300微法的电容实际才刚到2200微法.....这些元件都怎么用啊.....太不靠谱了

网友:
新件更换之前一定要测量一下,做到心中有数。

网友:
我很怀疑楼主的案例是杜撰的,太不靠谱了。

网友:
呵呵。。。怎么什么样的事都有啊。。。要真是这样以后要小心了。。不然害死自己。。。

网友:
这个还用杜撰??电阻太小了,相机照不清楚。上个传说中的电容吧

网友:
这万用表功能太好了,看得出来楼主不会是新手
会不会是电容也有时效,放得太久干了值就変小了

网友:
本来万用表的 电容档---偏差就大。在加上电容本身的问题。出现2200没什么奇怪

网友:
其实我真是新手,以前的表都是便宜货一个指针加一个数字的才刚过50块钱用起来太遭罪了功能也少。研究这个纯熟个人爱好本身就可以说是什么也不会设备再垃圾点那就不知道要走多少弯路了,以前修打印机的时候就让便宜的指针表坑过,我现在的指针表都是MF-47T型。

网友:
本来万用表的 电容档---偏差就大。在加上电容本身的问题。出现2200没什么奇怪
引用 网友A:

同一披来的几个台湾产电容就没这个问题。放了多长时间咱不知道,因为没有出厂日期但是就算是放时间长了失容了也不能来个正好2200微法吧?而且不光这一个,这批所有的10伏3300微法电容都这个样,全是2200微法

网友:
如果你的表没问题,那恭喜你中奖了(你买到假货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万用表策电容是不准的,还有你现在策的这个电容是高频低阻的,阻值本来就小

网友:
上个图看看,如果你的电容和2200的体积一样,那肯定你买的是假货,2200芯套3300的皮。
3300的10.3mmx31.5mm,2200的10.3mmx20.5mm。

怎么上不了图阿?

网友:
楼上的观点对,电容值和长度是正比,中介物质没起変化提前下

网友:
“拆开发现靠近开关管散热器位置有一个电阻烧的面目全非根本看不出型号”

真是这样的话,你换上的电阻不烧,你都是神仙了。

网友:
之所以说这篇文章可能是杜撰的,理由如下:
1、这个“22欧”看完整篇都不知道是在哪里的。如果在开关管散热片旁边,应该是加速电路的限流电阻。如果是在7500旁边的,和开关管离得太远了吧?高压低压可是有明显的分界线的。
2、如果是7500B的vcc限流电阻,这个电阻是22欧或者2.4欧都无所谓,甚至完全可以去掉。因此换了一个电阻和tl494就好了,绝对不是因为7500B的供电引起的。
这个电源虽然修好了,但楼主说不出个所以然,难以令人信服。还有即使10块钱的玩具万用表,测100欧以内的电阻也差不到哪里去。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又见UT61,好表啊

网友:
支持大佬所说。
既我所知好像你说的多彩这种电源里头功率管周边没有22R的电阻啊,有也就是2.2R和39R的在开关管边上。你把你认为是标22而实阻量出来是2.4的电阻拍个照来看看。第三环是金色的吧?2.2R的电阻你用数字表量出来2.4R很正常啊,因为你的表笔接触电阻就有0.2R了。
另外如果有这个电阻烧掉了,你的功率管不换能修得好吗?退一万步来讲,在这种情况下就算是功率管真TM够牛B烧不坏(我还没碰到过),你把一个22R的电阻换成2.2R也根本不会说开不了机。不信你可以试试。

另外UT61的表是可以,性价比高,但用于维修检修电路就是垃圾,用自动档测电阻,电压,往往要跳4,5秒才能出来读数,有时觉得在等这个读数的过程中简直在浪费生命。所以我们原先都买了几只,后来全送人了。

网友:
这是6.3伏3300微法电容测的结果

这是那个24欧电阻,光线不好第4环确实是金色的,但是我这个电阻是5环的

这个是测的阻值

这个是我修的电源,换了个大的22欧电阻,一个10伏1000微法电容(绿色那个)以前电阻烧毁后的印记还在上面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66991-1-2.html

这个是我参考的维修经验贴
1本身我就说明了我是个新手。有些故障本身就说不明白,我只不过处于爱好想研究研究,买个二手好电源20元就能拿下来,买个坏电源也要10元加上换的零件什么的也没有什么利润,就是感觉修好后有种成就感。
2我也说明了我是参考这里的经验贴修好的并非我自己钻研修好的。
3我也没有什么目的,是要转正是要干什么的我也没有要求。只是觉得遇到这样不靠谱的元件有意思,以前没见过挺可笑的,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这么个东西信不信你们大家随意
我没事杜撰这么个故事有什么意思?对我还有什么利益吗?赚点下载分?我可以不要。
反正现在帖子发在这里了一切随便你们讨论,本身这里就是就是大家讨论的地方,我只是想说我不求名不求利我也不求升级我没必要在这里编什么故事给大家听,这里高手有的是我跑这编故事丢人啊?

网友:
哦,这个清楚多了,你这个电阻的确是2.2R啊,五环电阻,红红黑银=220 X 0.01=2.2R,还有0.2R为表笔之前的接触电阻,所以显示2.4R是正常的。
这个应该是和C23串联的,尖峰吸收的,用于保护整流管的。22R是正常的,烧这个电阻估计C23漏电了。在这里22和2.2在短时间内差别应该不大。所以问题应该是你先前换的494是坏的。

网友:
哦,这个清楚多了,你这个电阻的确是2.2R啊,五环电阻,红红黑银=220 X 0.01=2.2R,还有0.2R为表笔之前的接 ...
引用 网友C:

第4环确实是金色的,不是银色的。今天我还去买电阻那家量了这批电阻,全是这个样

网友:
想不到电容有这么准的!

网友:
难道是我色盲?可是我明明看出来是红红黑银棕啊?

网友:
先谢谢楼上的
至少知道是做什么用的了,还有个电源开始是保险管烧了,本以为换个保险管就能搞定的,结果一上点着一片的元件炸了好多,最后发现一个J5027的管子裂了,和它在一个散热片上的两个13007还没事,在紫色先附近有个大的21欧电阻和两个小的22欧电阻还有一个BZ431这块也有烧焦的痕迹但是看不出哪个炸了,我全换了没有BZ431我在别的电源上拆了一个TL431我用BUT11AI带的J5027估计AT2005也不保,手里还没那个芯片。现在上电保险管不炸了,感觉换上BUJ11AI后11AI的散热片有点热,在网上查J5027可以用BUJ11AF带,但是我们这边没有AF只有AI。
真高不明白,保险管本身就是防止电流过大烧元件而设计的,这电源上的保险管有和没有不是一样吗?

网友:
本身电阻就小,光线还不好,而且今天我换了一家又买了一批电阻这个电阻的兰色比今天买的还浅,估计就是劣质货。同批电阻今天我去比了金色和银色可以分出来而且我也量了他家2.2欧的(第4环是银色的)没问题,这批22欧的是真的有问题的。

网友:
烧电阻开关管必遭

网友:
这是6.3伏3300微法电容测的结果

这是那个24欧电阻,光线不好第4环确实是金色的,但是我这个电阻是5环的 ...
引用 网友B:

楼主不必多心。说这篇文章可能是杜撰,是因为太多的疑点和不合理之处。既然是论坛,自由开放的讨论必不可少。你有意见有想法都可以提出来大家讨论。但在技术上,个人以为不能作出让步。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这就是学习的态度。

网友B:
楼主不必多心。说这篇文章可能是杜撰,是因为太多的疑点和不合理之处。既然是论坛,自由开放的讨论必不 ...
引用 网友D:

没什么,本来大家就是来学习的。我喜欢修理一些东西,总感觉修理好了有种成就感。别看我的工具挺全也是个人喜好,喜欢上修理什么了就玩命的买工具,土炮自己也做了一个,就用了一次还失败了,现在放家里还占地方,示波器早就想买了但是一直没搞明白怎么用所以一直也没下手。其实我对电路可以说是一窍不通,遇到什么问题就是到处找资料借鉴我想每个人都是这样开始的,所以你让我说出原理什么的我也说不上来。本来是研究修打印机的,买了几本打印机维修方面的书顺便买了基本电脑硬件方面的书才喜欢上这个的。也真心感谢这个论坛感谢版主和帮助过我的人,我在这个论坛里真学到了不少东西,也修好不少东西,很多都是书上没有的。我现在修什么东西都是左手拿书右手握鼠标,这也算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吧

网友:
经常有新的 电容  电阻标错的    用前一定要测量  以免走弯路  我见的 很多

网友:
说半天,还是表的使用问题!万用表检测元件或测电压电流,首先,用之前必须的一步就是判别表的好坏!电压档的判断用直流干电池,新的或正常使用的;电阻档要先把表笔短接,看数值,再测阻值两个数据相加,和表的读数一样再减去短接时测的值,便为正确的阻值!要不,测量的误差会把你的分析思路带到错误的方向!

网友:
我一般情况下是测电容是用电容表测,但没试过像楼主这样的情况,误差肯定是有,但不会这么大,电阻一般不要求精确到几欧。只测个大概,只要在误差范围,管它是表的误差还是元件本身的误差。

网友:
UT-61E好用。又便宜。就是不会自动关机。电池用得快。

网友:
这个贴引起了好多热议啊,不错的帖,有争议才有进步啊!

网友:
多彩电源比较差电容选料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你的照片上看,这第四环确实象是银色,不会是反光的原因金色照出来象银色吧。不过说实话现在的元件,质量参差不齐,我为修一光接收机电源,曾经买过5个UC3842换了四个都不能用,第五个换上去能用,电源倒是工作了,但8脚居然没5伏基准电压,只1点几伏,但这个电源换KA3842后8脚就有5伏基准电压,元器件质量问题真的说不清楚。

网友:
    从你的照片上看,这第四环确实象是银色,不会是反光的原因金色照出来象银色吧。不过说实话现 ...
引用 网友E:

8脚没有5伏基准电压,居然能正常工作,不可思议!

网友:
对楼主的表很感兴趣,羡慕一下 。  自用  VC890C+

网友:
    从你的照片上看,这第四环确实象是银色,不会是反光的原因金色照出来象银色吧。不过说实话现 ...
引用 网友E:

确有 UC 不能代换KA的现象,只能用KA3842的,你的UC3842是好的。

网友:
现在假冒虚标的多得很

网友:
..........

学无止境1000 -5 灌水,不守规矩

网友E:
确有 UC 不能代换KA的现象,只能用KA3842的,你的UC3842是好的。
引用 网友F:

3842 我修电瓶车充电器好像都可以用吗 能说说为什么吗

网友:
meiming
的帖子
说不清楚,以往修显示器电源较常碰到,可能是KA UC TL在大构架上是一样的,有细节上的差别。

网友:
少见多怪,电阻色环标错时有碰到,电容更是离谱,有发生过大电容拆开其实是一个空壳包个小电容在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