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台VS988正屏一闪一闪的,不亮屏!

楼主(2010-10-12):
接到网吧十台MV MagVisionVS988的19寸液晶显示器,开机一闪一闪的,电源上的灯也跟着闪动!就是点不亮!经查是电源的问题。
这批机都是用这一电源向屏供电!拆开电源看看!

12V电源滤波电容都炸了,呵呵!难怪不亮了!换上新的电容,哈!

一共修了八九个这样的电源,呵呵!看那电容,都这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收了多少银子,从还不快快招来?!

网友:
这个是他的秘密他是不得说的哟。

网友:
下次爆的话 就求了。。可能会把灯管 挂了。

网友:
这样的东西也拿来说,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们是网络服务和网上平台充值的,凡是在我公司服务的范围,只收成本费用,和专搞维修不一样的收费,所以就不在这上面说了,那样会映响专职人员的收费啦!

网友:
液晶开机一闪而过都是高压跟灯管问题,如果一闪之后还轻轻的闪几下都是电源部分有问题,比如电容坏呀带不起负载呀。

网友:
一个电容才几毛钱,如果按成本价来算的话,加上焊锡,电费
估计一台机才收5块钱呀

网友:
貌 似 这 种 适 配 器 都 是 电 源 接 口 旁 那 个 电 容 爆 掉 。。。

网友:
呵呵,一般都是整流后的那两个电容爆,也有电源的电电容没容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