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联想主板L-I946F主板不检内存

楼主(2010-10-12):
一块联想主板L-I946F主板不检内存,内存,北桥换过,BIOS刷过,还是一样报内存错误,测试卡跑C1不检内存。供电1.8v 0.9V电压正常.数据地址线打阻值正常.

现没有了头绪,各位师傅帮忙分析一下还需要查什么地方?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
IO已经换过,CPU座也加焊过故障还是一样,有内存报警声音。。还是不抓内存。。

网友:
DDR2:第1脚参考电压0.9V,第119,120脚 SMBDATA SMBCLK 3.3V/1.8V 第238脚SPD供电3.3V
这些电压都正常吗?
946GZ的有一些是蓝电容的,看看你那板电容有问题没?

网友:
凝海谢谢。。 你说的电压都有,电容也换过了。。

网友:
测一下插槽边上的负载上拉电阻有没变值 的。

网友:
上拉电压正常啊。。 有0.9V

网友:
上拉电阻测量过也正常没有变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cpu座子开焊了。加焊试试吧

网友:
查查内存的上啦电阻 还有电容  拆外设芯片

网友:
谢谢各位热心朋友。。刚刚修好。。

是时钟IC的问题。。换了OK

网友:
恭喜  哈哈  你诊断的步骤基本推断到IC上了  !

网友:
怎么不先怀疑IC而直接做北桥呢?成本太高了吧

网友:
           没时钟能跑到C1不过内存???????还是开机就C1啊...

网友:
把北桥换了,

网友:
最近修了很多联想的这批板子不过都不跑码 都是加焊座子修好的

网友:
我感觉C1并不是在检内存 CPU都没过 这种板子座子虚焊也可以算是通病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的总线供电,时钟,还有就是排阻的上拉电压都要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