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

楼主(2010-10-12):
海尔t68m 进水了 主板不能给屏供电    没有高压板的电压                        别的一切正常 外接也正常    大虾如有知道  请告知 谢谢!

网友:
是不是保险烧了哦,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患了高压板  白屏  不知为什么

网友:
看高压板上面的电压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