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55v 不显示,着急。

楼主(2010-10-12):
独显8400 ,开机无显示,有背光,但不是白屏 ,换改良版之后仍然无显示,哪儿的问题,谁遇到过。

网友:
显卡没有做好,重新做一下

网友:
加焊下显卡试试,看是 不是没有做好呀

网友:
换个屏看下

网友:
   再换一个显卡试试。、、、

网友:
外接有显示么?多半还是显卡的问题,显存也不能排除

网友:
先外接一下看看,如果有,重植或换

网友:
换改良版后的情况则么样啊

网友:
你还是把显卡再重做一下吧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再做一下看看

网友:
测试一下显卡的供电正常吗 观查一下周围有没有掉件的 如正常重新加焊一下试试

网友:
先看下外接显不?我今天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屏接口脚我一查,没有屏EN开启信号.我那只是屏一闪什么也不显.再对着图纸往下查是变态的NV G430南桥控制的这个开启信号.明天要加焊下G4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