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与键盘故障分析与处理

楼主(2010-10-12):
1、某些按键无法键入
  故障现象:一个键盘已使用了一年多,最近在按某些按键时不能正常键入,而其余按键正常。
  故障分析与处理:这是典型的由于键盘太脏而导致的按键失灵故障,通常只需清洗一下键盘内部即可。清洗键盘的方法为:关机并拔掉电源后拔下键盘接口,将键盘翻转用螺丝刀旋开螺丝,打开底盘,用棉球沾无水酒精将按键与键帽相接的部分擦洗干净即可。
  2、按键显示不稳定
  故障现象:最近使用键盘录入文字时,有时候某一排键都没有反应。
  故障分析与处理:该故障很可能是因为键盘内的线路有断路现象。处理方法为:拆开键盘,找到断路点并焊接好即可。
  3、键盘不灵敏
  故障现象:使用键盘时有个别按键轻轻敲击无反应,必须使劲才有反应。
  故障分析与处理:由于用力按下键盘能输入字符,看来键盘接口和电缆均没有问题,很有可能是电路故障造成的,这种故障的处理办法如下:拆开键盘仔细检查,发现失灵按键所在列的导电层线条与某引脚相连处有虚焊现象,原来这就是导致故障的原因。立即将虚焊点重新焊好,安装好键盘后接通电源开机检测,故障排除。
  4、电容式键盘连键
  故障现象:一个电容式键盘按单键时出现连键现象。
  故障分析与处理:当出现这种故障是因为按键的弹性降低了,只需用一张韧性好的纸片垫在塑料键与金属膜片之间,增加按键的弹性即可解除连键现象。
  5、按键不能弹起
  故障现象:最近电脑出现了一些奇怪的故障:有时开机时键盘指示灯闪烁一下后,显示器就黑屏。有时单击鼠标却会选中多个目标。
  故障分析与处理:这种现象很有可能是某些按键被按下后不能弹起造成的。按键次数过多、按键用力过大等都有可能造成按键下的弹簧弹性功能减退甚至消失,使按键无法弹起。处理办法为:在关机断电后,打开键盘底盘,找到不能弹起的按键的弹簧,用棉球沾无水酒精清洗一下,再涂少许润滑油脂,以改善弹性,最后放回原位置;或更换新的弹簧。
  6、键盘和鼠标接反引起黑屏或者启动到蓝天白云时死机
  故障现象:一台电脑一开机就黑屏,还有一台电脑开机后当Windows98启动到蓝天白云时就死机。
  故障分析与处理:这是很典型的键盘和鼠标接反引起的故障。
  7、错误操作导致的键盘鼠标故障
  故障现象:电脑在运行过程中,不小心将键盘连线扯掉了,于是立即把键盘插上,后来键盘就无论如何也不动了。
  故障分析与处理:这是典型的操作不当导致的故障。PS/2接口是带电的,而在电脑运行过程中最忌讳的是热插拔,因为这样极有可能烧毁电路,而这台在电脑运行过程中就热拔插了键盘,可能是已经烧坏了主板上PS/2接口附近的电路。这时除了换键盘外别无他法了。
  8、开机检测不到鼠标
  故障现象:一台电脑使用一直正常,一日开机时突然检测不到接在串口上的鼠标了。
  故障分析与处理:首先怀疑鼠标有问题,但将鼠标连到其他电脑能正常使用,又怀疑电脑有问题,但将其他鼠标连到该电脑上也能正常使用。看来是因为拔插鼠标的次数太多了,使得鼠标接口发生松动,只需更换串口连线即可。
  9、鼠标按键无响应
  故障现象:一台电脑使用一直正常,一日使用鼠标时,按下鼠标的按键无响应。
  故障分析与处理:根据经验,这种故障是由按键下方接触开关的接触片断裂引起的,只需换一个鼠标即可。也可以从废弃的鼠标上拆卸一个来替换损坏的按键。
  10、鼠标双击无效
  故障现象:在一台电脑中双击鼠标只能选中对象却不能打开对象,再单击也是一样的选中对象。
  故障分析与处理:很明显,这是因为系统双击速度设置得太快引起,只需要在“鼠标属性”对话框中将鼠标的双击速度调慢即可。
  11、光电鼠标的灵敏度变差
  故障现象:一台电脑使用光电鼠标,近日鼠标不听使唤了,移动鼠标时光标反应很迟钝。
  故障分析与处理:这是典型的光电鼠标灵敏度变差的故障,引起这种故障的原因及相应的解决办法如下:
  1)透镜通路有污染;
  2)光电接收系统偏移,焦距没有对准;
  3)发光管或光敏管老化;
  4)外界光线影响。

来源:中国电脑维修联盟
作者:fwnfwl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