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放火花

楼主(2010-10-12):
刚才有台台式机,能触发,不显示。接上PCIE显卡 电源附近冒出火花,然后闻到烧焦味,电源挂了,是不是我接上显卡烧了电源呢?

网友:
厉害,主板挂了没?插上显卡也不至于这样吧,主板问题。

网友:
   主板短路也不能把电源给烧了吧~~

网友:
显卡12V短路。

网友:
显卡有短路电流过大,也有可能是电源带不起,我就试过修显卡烧了两个电源。

网友:
测12v的对地阻值

网友:
会不会是电源有问题,检查一下电源先!

网友:
显卡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显卡短路把电源烧掉了?第一次听说!!!

网友:
CPU 主板供电短路场管短路  换场管

网友:
客户机器本来能通电但是点不亮,显卡接上去就发生这样的悲剧,客户还说是我搞坏他的电源,我真郁闷~~~~真没见过插显卡会烧电源的~~~奇迹,他还说不跟我计较了,我搞不懂他还能跟我计较什么。

网友:
电源过流和过压、短路都有保护,不可能坏,呵呵!只是有可能带不起!

网友:
或许你可以费20-30元弄个旧电源试下。 经验就到手了!

网友:
查一下是不是显卡电源短路了 主板有没有烧掉 换个电源试下主板还能否点亮 如果可以 重点查下显卡或主板显卡的供电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