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845主板Q47烧了!开不了机!求助!

楼主(2010-10-12):
各位网友:今天公司的一块V星845的主板 同事反映之前有时开不了机,现在直接开不了,根据在论坛高手们的 见解,也看了月饼哥哥的 帖子,首先测触发针 有5V coms跳冒 3.3V  电池3.2V一切正常,测到32.768晶振 一脚只有0.2V 正常应该在0.6V-1V,于是换了这个晶振,可是小弟焊工不好,压住晶振的那个铁线 没有固定好,一只脚焊好了,另外一只脚没有在主板穿孔,直接焊,导致锡铁丝和晶振连到一起,最好就这样收工了,拿回来接好一切,开机,。。突然一股浓厚的烧焦味! 这下心里有数了 完了,什么芯片烧了! 开不了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 拆开挡板,擦。。。 IDE芯片 Q47(NIKOS  P07D03LV) 挂了!现在这里求助各位大侠! 救救小弟。。自学的修主板! 没人带! 还望高手详解及 思路! 小弟先感谢了

网友:
这个芯片其实是一个双N沟道型场效应管,MSI的主板上还喜欢用7313这个芯片,是一样的。
MSI的845系列主板中,只有最高档的那一款845PE,其5VSB转3V3SB才会用到这个芯片,其PS/2口、USB口的供电也用这个芯片来转换。
这个板上的这个芯片的位置在AGP槽下方。
第7、8(第一个MOS管的D极,D1)两脚接ATX 5VSB,从第一脚S1输出,是为3V3SB。第二脚为G1。第5、6两脚是第二个MOS管的D极,与第一脚相连,第三脚为S2,接ATX 3V3,做为补充用。
这个管的作用就是待机时,第一个场管由7、8脚输入5VSB,从一脚输出3V3SB,给南极及开机电路供电。第二个管,接电源橙线,在开机以后开始工作,用来取代待机电压的供电,加强电流输出。

以上都为大体记忆,如有误差,请以实际为准。

网友:
谢谢楼上的 兄弟作答! 有长了知识! 但是你还是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