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40A的机器 3.3 5V都变成了0.4V左右

楼主(2010-10-12):
今天联想F40A的机器 3.3 5V都变成0.4V左右了。。MAX8734 更换过 无效 开机电流变成了0.06A 都不知道重哪着手了,偶是新手 请大侠们赐教一下思路 在此谢过了
联想

网友:
怎么没人理我的啊。。。有没有可能是KB芯片出现的问题呢。。。

网友:
1、你先查一下这个芯片有没有开启电压。
2、查一下MOS控制极电压是多少,如果正常的话,查一下反馈电路及相连的元件;
3、看一下电感连接端的电压输出端还有两个取样电阻,看一下一下这两个电阻阻值有没有变大等。
4、如果还不是不行的话,可以断开3V,5V负载,看一下电压是否被负载给拉低了。

网友:
谢谢 板子修好了。。。是B+短路 看了别人的帖子才知道 原来这个板子 B+短路 待机电压只有0.06A 是 后面的一排电容 其中一个击穿造成的。阻抗只有8。。呵呵 这板子修了我两个半天才明白。。。没有这个论坛还真修不好

网友(2013-05-26):
我也遇到的和你一样的问题,但我还没有找出来,具体在那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