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200 S485L 无2.5VDDS

楼主(2010-10-12):
接修一台联想昭阳E200 S485L开机无线。电流在0.67A,检测发现无2.5VDDS。
看遍了电路图也没有找到2.5VDDS生成的部分。
附上电路图,有修过的兄弟指点一下。
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电源板的图纸
有此电路图的兄弟麻烦上传一张。

网友:
哥们你也太牛了吧,我回答一个问题,才二分,叫我下图纸就要扣十分了,

网友(点评):
下载扣分我做不了主的。

网友:
原来这个主板的1.8V和2.5V是在MODEM处的一个扣板产生的。MAX1715生成的。
一个SI4814坏了。用F7313代用不行,手头没有FDS6900S。
才定了10颗4814.到了换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