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4000用电池发现不了网卡?

楼主(2010-10-12):
今天遇到一台hp nc4000只用电池发现不了网卡,插上适配器可以,拔掉适配器网卡立即消失!换块电池依旧,请高手指教!

网友:
插上网线能找到网卡么?正常么?有些机器用电池就不出网卡的

网友:
楼主的这种应该跟软件有关系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设备管理器明显可以看到有无网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