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测试点有哪些?比如复位在哪个引脚测试?

楼主(2010-10-12):
兄弟我在笔记本维修界,混有两年多了。一般修笔记本就是搞搞显示,换换南北桥一类的,当然必需是这些故障是明显的。才能搞得定,如果来了一台,不开机或者开机不显示,不是南桥短路,也不是显卡空焊,那就搞死人了。。主板上的电压我都了解,平时看贴子看到大家讲到的什么复位,时钟一类的,都搞不懂。。。。。。所以想到基地来请教。。。笔记本上电有没有时序呢?是不是跟主板的流程一样呢?也是先供电,再时钟,后复位?那像这样的时序怎么通过关键测试点来测试呢?

网友:
买一套假负载先

网友:
32件的 我刚买了套。。。才138快。。。。

网友:
在哪里有的卖?

网友:
谁有卖的 我也需要

网友:
先供电,再PG,再时钟,再复位,CPU有片选到BIOS才表示硬启动完成了

网友:
我想问楼主在哪买的测试卡呀,32件的,,,

网友:
淘宝网上大把的

网友:
买基地的把,价格实惠,而且烦放心,

一代无限网卡,相当于台式机pci槽子一样,有相对的打值卡和泡马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