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280 闪灯

楼主(2010-10-12):
我接到一台 HP 1280 的机子,能自检,打印的时候打印一半就卡纸,电源灯和进纸灯都亮,不知道什么问题,请教各位大哥大姐们 急急急!!!!!
电源

网友:
是不是就一次半次,要是把纸取出,看看是不是还是进纸灯亮不能打印,要是检查下进纸感应器吧

网友:
是不是用相容匣或自填充墨

网友:
主板问题 换个看看

网友:
这太机器我弄好啦
是笔架坏了,换笔架就好啦

网友(2010-11-11):
字车架不稳定,或者是字架车传感器了

网友:
板子与跟踪电缆其中一个
注意看看跟踪电缆有没有打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