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问题

楼主(2010-10-12):
拆开金河田300W电源,里面两个大电容和低压区的4个小电容都爆浆了,原以为把他们全换掉就OK了,结果换完了还是开不了机!测5VSB和PSON都有5V电压,可就是短接PSON和GND就是不开机,跑电路看了,高压区没什么坏的原件,低压区那几个电容正极对地阻值只有20,万能表都响了!会不会是电源IC都挂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电源芯片

网友:
有知道SG6105DZ电源IC的测量方法吗?置顶的那些都是英文说明的,小弟看不懂啊!求高手!

网友:
起码的VCC、GND应该知道吧

网友:
低压区的那些事肖特基整流管。。。五伏输出端一般在十欧以上。。3.3伏有的才八九欧姆。。。好像你的电源后级没有短路。。。

网友:
属于主电源不工作,,,可能查主电源两驱动信号,,,

网友:
这个IC集成了494和339以及431,如果一时摸不着头脑,可试着换掉这个IC试一下,不过要在确定IC的供电正常的情况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