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的一台液晶。。

楼主(2010-10-12):
今天有台液晶不通电,拆开后继电容鼓包。不接负载量电压正常,换掉电容后就能正常开机了,我想问一下他也影响开机吗?

网友:
这是当然的

网友:
那当然了呀!

网友:
我就喜欢修这样的坏东西,ATX电源大部分都是换电容就OK了!

网友(点评):
楼主说的是液晶,老大!

网友:
维修有时就是这样,赚钱的不难,难的不赚钱

网友:
呵呵。我碰到很多主板电容鼓换了问题就解决了

网友:
  主板上面有时侯一个电容坏了都不跑码

网友:
前些天一个兄弟问修液晶主要备什么元件。
我回复说 除了高压板 驱动板什么的。最主要的就是多备些电容。会令你很高兴的。

网友:
那个电容一定是5V输出的滤波电容,5V不正常驱动板不工作,自然指示灯不亮

网友:
当然了,他坏了那么供电就有可能不正常。

网友:
我也修了不少台式机和显示器,只碰到二台电容鼓包的,都是不好修的,这种好运气咋就碰得不多呢

网友:
电压供电质量不好当然影响驱动板正常工作了

网友:
换了就没事 了

网友:
电容不能正常工作,影响到正常电压的要求所以影响开机了~~~

网友:
你运气好,碰到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我修的液晶多数都是电容鼓包的,其次就是开关管击穿的,其他到现在为止修的还比较少

网友:
这个就是很常见的问题哦

网友:
看用在那个部位的电容, 有影响到开关管工作状态和主电源输出的就会有明显的影响

网友:
那是肯定的

网友:
肯定是有关系啊,12V,5V发出电压是不稳定的,而且滤波电容比较少,有电容失容就会这样。

网友:
电容是滤波的,一端接地,有问题的话,电压肯定不正常啊,电压不正常,保护电路就会保护啊,保护了自然就不会开机了

网友:
会影响的 有少许液晶白屏也是因为电容鼓包

网友:
这个我也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