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LXH-GJ17L3液晶,亮几秒黑屏!

楼主(2010-10-12):
网吧老板一共拿了七台显示器,有几台LG19寸的,只是电容炸了,换了就好,只是这台联想的,亮了五秒就黑屏了,可以是高压保护!网吧老板说,他买的12V4A的电源没用,老是黑屏,要我们给他配,呵呵!可是我们配的电源能在别的机子上正常,上到这台机就是显示一下,就黑!没办法,拆下来看看!

结果是这几个东东坏了,呵呵!

没有一样的,就用同样参数代吧,哈哈!

检查一下,就上电看看!

OK了啊!晕、、、、、、!

网友:
  维修过程没整明白

网友:
  我也没整明白

网友:
是c5707坏了吧

网友:
没看明白 你是修好了还是没有修好啊。坏的一定是5707 。应该还要坏的。光换5707。

网友:
管子都烧穿了

网友:
这种机子我修过不少,用的是C5706管子,可以用C5707代用,但是一定要把高压线圈补焊,不然过几天还是会烧管子的。

网友:
管 子 坏 了 。。。两 两 测 。。分 别 测 ,,2个 管 子 。。只 要 有 一 个 叫 会 通 就 是 短 路 了 。。。这 种 管 子 很 容 易 坏 。。。我 修 N 多 了 。。都 是 那 管 子 问 题 一 换 就 好 。。可 以 用 c5707的 管 子 代 换

网友:
楼主你倒是结合点文字嘛,就知道你那显示器修好了,都不知道你那个是怎么修好的

网友:
5706坏了 还有高压容易虚焊 属于通病、、 5706也容易炸

网友:
是不是5706坏的?这种板子应该都是这种毛病吧!

网友:
我就难过了换了还不好,开关机失控,关机白屏,以前直接就换高压板了直接拿砂轮把高压部分给割掉了,这次不同了朋友修的吧驱动板给弄坏了,难的是把按键也改了,最后内脏换完了,高压失控时那里的原因,楼主还换了个6腿的是 管高压包的片子吗?

网友:
看到上面有写C5XXX..

应该就是C5706或C5707了。。

网友:
C5706和4411比较经典的故障了也好修。。。好收钱的

网友:
场管  旁 的 电容 也 应该 坏了    一般 是 电容 失效  导致 烧件的

网友:
通病,绝大部分是高压线圈引脚虚焊导致。

网友:
最用用通用高压板代换,特底解决问题,不然修好用不了几天就会反修的

网友:
换了5707在把高压包加一下旱就没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