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顶星845gv用户插反内存,导致供电管烧掉。。

楼主(2010-10-12):
一块顶星845gv用户插反内存,导致供电管烧掉。。随手从别的主板上吹一个管按上。
上机测试能正常开机。。。但放一晚上后直接不启动了。。但有时候能开启。和换掉的管有关系吗?

网友:
楼主,不能启动是能走到哪啊?走到内存还是根本不跑数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接不开机。。不触发

网友:
好好查一下主板有没有地方短路现像   短路了也会有时候能触发有时候触发不了的  或者不触发的时候压一下南桥 模一下晶振试试

网友:
回复 lqlsf 的帖子[/b  不开机先查开机电路啊,不开机的时候和你换的供电还没关系呢,待机 sb3.3 晶振谐振电容,不开机的时候就别考虑内存了,还没到那步呢。

网友:
顶星的845GV用的是8712的IO芯片,很容易坏。或是南桥虚焊。

网友:
楼主所说的不启动是什么意思 是U不开还是不过内存嗯 如果是U不开就先查开机电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