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M没有CPU电压

楼主(2010-10-12):
联想旭日420M没有CPU电压‘’电流跑0.24A这样、、其他电压都正常就是CPU没有电压起来、、电压IC加焊过也换过新的还是一样!还有电源IC  TPS51120也换过、、还是没有电压出来、、北桥南桥都有电压输出、、请问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样问题、、是不是有通病、、、

网友:
CPU供电芯片有开启吗

网友:
不去量IC工作的条件,而是盲目的更换芯片,这样的修法,很容易将原本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网友:
你说得没有错、、、现在就是搞不清楚是CPU供电IC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引起、、因为换了IC都跟之前一样状况回复 风行风尚 的帖子

网友:
查查CPU电源管理芯片的图纸啊!

网友:
搞笔记本维修不是你会换桥换芯片就可以的

网友:
照着电路图查一下,供电是有那个控制的,看条件满足了没有。

网友:
后级是不是短路,还是条件每到
还是......你没焊好。。。

网友:
不要盲目的换芯片,首先要确定CPU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没有

网友:
还是查一下芯片的工作条件都有没有

网友:
查查查 不行换个CPU 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