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寸液晶电视屏 能改成液晶显示器吗?

楼主(2010-10-12):
今天有个人拿一台液晶电视过来,他说~这个液晶电视没保了,修起来很贵,他就想换过一个新的问我回收吗,我上电主要检查了下电视屏,没发现破裂什么的,就以370元买下了,这台液晶电视型号是TCL的 L22M9,故障是开机5秒钟白屏,然后过渡到蓝屏,遥控器按键 按也没反映,不知是不是驱动板问题,我上淘宝没看到有这款液晶电视的驱动板卖,所以就想把它改成液晶显示器,不知能不能改,如果改的话要哪种驱动板? 那种2025的得吗?? 求助一下~

网友:
改液晶那就可惜了,电视的性能强过显示器

网友:
不测试屏就出370,真有你的,万一屏坏就完蛋了,用NTA91B或者RT2270都可以,2025不支持1600X1050

网友:
有些后面有多用接口   还是先修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改液晶的话~您写的这两块驱动板贵不?还有,我的那个刷2025的液晶编程器能刷吗?

网友:
没见到你的屏是什么样子的。有高分的还有低分的,你买个22的驱动板应给就能用的

网友:
液晶屏可以改电视啊

网友:
370真的有点贵哦~

网友:
370元买下,有点贵

网友:
先点屏试一下看屏没有问题,如果屏没问题配个通用驱动板还可以做液晶电视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