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P31-ES3G u口问题

楼主(2010-10-12):
这块主板 有的时候u口能用 开机重启的时候能用  有的时候 不能用   我想刷个BIOS 试一下  但是现在又两个BIOS   一个是M BIOS  一个是 B BIOS    请问刷BIOS  刷哪个啊

网友:
有时候能用的话和BIOS应该没多大关系    打下阻值看看有没有虚焊  或者接处不好什么的

网友(点评):
供电的阻值是五百多 那两根数据的是 500多 关键 开机不能差 必须的重启 才会认到得啊

网友:
先换个系统,不行可能是SB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都是空焊或者接触不良的多,看一下座子有没针不接触不良的,压一下板看能不能过。

网友:
我也有块板不能认U,打阻值正常,把SB加焊还是这样。确定bios里没有关掉,换了接口也无果。

网友(点评):
哥哥 谢谢你的想法 我测了一下对地阻值 供电时500多 那两个信号也是五百多 我怀疑还是BIOS啊 这个问题很纠结啊 不能说不说就东桥 就得慢慢查啊 哥哥 谢谢你给我方法啊 呵呵

网友:
回复 网友A:

    应该不是系统问题  系统我都换了n个了  有时在BIOS理能人到U盘有时认不到的

网友:
供电正常的话,直接追CLK,DATA线,遇到贴片电容就拆了,遇到上拉电阻就换,遇到电感就不要管了,遇到IO就换IO,就那么几样东西,全换完了不行,直接换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时能用  有时不能用  看一下USB供电有没有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