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本元件的测量!

楼主(2010-10-12):
        我想看到此标题的人都应该烦了……其实我也很烦。

       这几天在学习元件测量,到论坛看了大把帖子 ……可谓是精华呀,但是 我东找西找就是找不到我要的帖子呢。

       其实这儿原因我也看出来了。 主要问题出在万用表=  我用的表是VICTOR VC97 的   帖子里面讲的那些数字 在我这个表上通通显示不出来=  例如:  没有传说中的益处符号1    1这个数字在我的表上市永远的显示不出来的。  真郁闷了!

        这下好了  显示的东西不一样我怎么去看呢!  还得请坛友多多指导。

        三极管: 书上说区分NPN或PNP时 红接B 黑依次测其余两脚 如都显示0.5.00-0.8.00 就是NPN  如果测得两次都显示1 则是PNP
       说我测得结果  红接B 测得一个脚为0.600  一个脚为0.000  这是为什么? 甚至有时候两次都显示OL  怎么回事  我越学越糊涂呀!

       还有场管 测D  S 间的压降  (这里又一个问题  是不是台式机主办供电的一组管子里面都不同哟) 我测得没一组几乎都有一个不正常的。正常应该在0.4-0.8 左右是吧! 但是就是有一个在0.03 几乎每组都是这样~

      不晓得有没有通用的检测方法呢   哥的表不同快把哥搞疯了!

网友:
老大OL就是1 的意思,超出量程。

网友:
呵呵……慢慢来,你最好是先把三极管的结构搞清楚。三极管是由两个PN结背靠背的,也就是说平时测二极管时只有单向是导通的,红黑表笔调换测两次,有一次为无穷大,也就是楼主万用表上显示的“0L”,要么在表的最左边显示“1”。另一次是0.4-0.8(硅管)左右,表上显示为“400-800”之间,这是取下元件单独测的,在路测会有出入,得凭经验。

网友:
有时间多看点电子基础书籍  系统的 学习下

网友:
请问一下楼主你测量电阻 场管 或者打值时是有什么档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二极管档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