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845主板的故障,请教了!!!

楼主(2010-10-12):
一块华硕845主板,在BIOS中能发现硬盘,在开机过程中出现蓝屏,内存硬盘显卡电源都换了,但是故障依旧,请各位高手帮帮忙,
华硕
显卡
硬盘

网友:
把供电都查一下,有不良的。

网友:
重点测量哪几个供电??请说明点好吗??多谢您了

网友:
CPU换过没 看看主板的电容有没有爆的现象

网友:
CPU没换,电容是好的没有爆.的

网友:
刚才测量了一下,它的CPU供电只有1.38V,

网友:
换过硬盘线没?刷BIOS,不行基本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硬盘线换了,没刷BIOS,加焊南桥能行吗??

网友:
请路过的高人帮忙一下呀,小弟多谢了

网友:
查VDDQ电压正常不?在AGP插槽A64脚,正常为1。5V

网友:
1.5V正常,刚才都测量了

网友:
我碰到的 蓝屏 有 电源不好 主板内存供电不好 内存条不好 硬盘不好 北桥不好 显卡供电不好 等原因 这要 逐个 排除

网友:
不上硬盘先进一下PE系统三

网友:
维修者知难
的帖子
根据蓝屏代码来判断看一下是那一部分引起的蓝屏

网友:
维修者知难
的帖子
看过电源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