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13

楼主(2010-10-12):
    一块华硕P5LD2-X/1333的主板跑13   供电 时钟  复位都正常   刷了BIOS  换了IO还是一样  不知道那里出了问题  求高手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
呵呵……跟我的那块华硕一样的故障,最后加焊北桥才好。哥们试试吧

网友:
华硕这个板的通病就 是BIOS跟北桥,加焊一下桥吧。

网友:
跑13 大多是北桥问题

网友:
你已经排除了bios跟io  那就剩下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