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hp860白屏

楼主(2010-10-12):
这个本本是这样的  ,他先是在屏线的地方进了点水,开机暗屏,通过检测,确定很可能是高压板 ,于是换了一个通用9-12v的高压板,连线应该都对,可是白屏,掉电,是我的高压板没换好吗?还是高压板有问题呢?   如果您知道怎么改,麻烦告诉我一声,看 看我是不是改错了,谢谢大侠!

网友:
白屏的话,你的高压肯定已经换好了,问题是屏的显影部分没有工作

网友:
问题是当时屏暗时你看到里边显图像了吗 怀疑你的屏线坏了 外接正常吗 楼主怎么也不描述清楚

网友:
白屏的话,正明你的高压板已经改成功了,仔细看一下是屏线有没有问题

网友:
屏供电没有出来,你高压的信号使能线是不是从屏上面飞的?:

网友:
兄弟外接是什么情况 有可能不是上面问题哦

网友:
各位 英雄 外接正常  暗屏有显影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怎么办啊

网友:
屏线应该是正常的  没换高压板之前 是暗屏 有显影 证明 屏线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各位英雄 还有一点  白屏 的时候也掉电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一下屏的工作条件 VCC 还有那几个信号,能换个屏看一下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