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ATX电源维修师傅

楼主(2010-10-12):
本人诚心找一个电源维修师傅学习,
本人有一点电子基础,
可是拆过无数电源只会换换电容,
电路还是不会查,所以找个电源师傅教教我,有意的加我QQ 290668685

网友:
有什么问题可以根据问题情况发帖,这样也可以提高自己 的修理技术!

网友:
你要先学会看电路图,不然不会有大的提高

网友:
维修公司说的极是,先随便找一部电源,弄懂某一部电源的工作原理之后,看其它电源电路图也就得手些,以后遇到故障再根据实际问题发帖一起讨论

网友:
不像你拜师而像是师傅拜你吧!不够诚意。

网友:
网上找两个视频,石京昆讲的,不错,你可以听一下。

网友:
石京昆的就是听起来实在太不清楚了,但看了肯定会有收获,我也是一个新入手的,简单的还是会修的,就是多拆多练,从换电容开始,我第一个修好的电源就是5VSB的1000UF电容更换,很有成就感。

网友:
先找几个手机充电器(插墙上的不是万能充啊)搞搞,它的原理和ATX的辅助电源原理一样(用手机充电器比较简单避免和ATX主电源混在一起),再把LM339的同相反相的脚记下,再去看494的原理,就好修了

网友(2010-11-14):
首先要学习看懂电路图 ,原件图标和实物电子原件认识  ,色环电阻阻值认识  原件的测量

网友:
找电源书籍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