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手动拆除主板电解电容的求助~~~~

楼主(2010-10-12):
我在用烙铁拆主板电容(电解电容)

1,我感觉拆电容的时候,烫化电容上的锡比较慢

2,拆完电容后主板比较脏,是否正常?

3,我拆电容是一边烫一边活动电容,总是一边脚下来了,另外一边很难下来

4,拆电容的时候,烙铁是顶住电容引脚还是顶住主板(电容引脚下面的锡)

5,烙铁是否需要用力顶住?

网友:
我看视频很快就拆掉了,而我要拆到电容很烫很烫

拆完电容后主板会“脏”(烙铁的位置)我不知道是否正常

我现在是感觉拆电容时,电容引脚下面的锡烫化的很慢且不完全

网友:
折主板电容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象锡很难溶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之前连上锡都很困难,后来问了维修家电的人,才知道我买的焊锡丝不行,太差而且太粗了,我买的焊锡才9块钱一捆,我今天去电子城问人家好一点的,细一点的焊锡用来焊主板电容的焊锡多少钱,人家卖65一捆,晕死了。

网友:
是很难拆,我把电烙铁调到400度,不行的,那就再高一点,但是时间不要太长,会对烙铁头有损坏,我试着连续拆16个主板电容的,很累,在网上找不到什么好的方法,就是把温度调高点试一下。

网友:
温度高一些,另外尽量用刀型或者叉型的烙铁头,对电容的2个焊点同时加热

网友:
波峰焊的,用普通烙铁本来就难拆的

网友:
最快的拆下方法就是风枪,如果不用风枪拆的时候先在电容脚上上一些焊锡,然后同时烫两个电容脚,这样更容易些

网友:
是很难啊。

网友:
烙铁的功率不能太小(50W左右),温度要高,烙铁头顶住焊盘上的焊锡使之迅速熔化,时间不能太长。
我用的是35W内热式烙铁,换过很多电容,感觉良好。

网友:
台式机主板的电容真的很难拆
烙铁功率要大点才行

网友A:
1,我感觉拆电容的时候,烫化电容上的锡比较慢
用60W的比较快
2,拆完电容后主板比较脏,是否正常?
温度可能不够,焊上去后会有点脏,清洗一下
3,我拆电容是一边烫一边活动电容,总是一边脚下来了,另外一边很难下来
用刀头比较方便两边一起拆,一边一边拆也是可以的
4,拆电容的时候,烙铁是顶住电容引脚还是顶住主板(电容引脚下面的锡)
电容引脚上面的锡
5,烙铁是否需要用力顶住?
用适当的力顶,太用力焊盘容易搞坏

网友(2015-12-13):
引用 网友A:
1,我感觉拆电容的时候,烫化电容上的锡比较慢
用60W的比较快
2,拆完电容后主板比较脏,是否正常?

回复的很不错

网友(2016-05-25):
M4N68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