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你们绝对没遇见过...

楼主(2010-10-12):
今天给一块华擎的一块845的破板子刷完bios。。。发现ok了。于是准备装上硬盘和鼠标键盘准备进系统给测试一下。。。郁闷了,点不亮了。。。我想我也没做什么啊?刚才还好好的,就是刚才给板子补了一个电池而已。准备取下电池给coms放下电,谁知道我一取就自动触发了...我关掉把电池上上去之后又触发不了了...擦,取下电池又可以触发了。。郁闷呀,倒霉的时候什么情况都可能发生。。电脑这玩意,什么故障都有.....

网友:
坚查下 放电池后  触发电压变低了吗

网友:
压过南桥吗 感觉应该是有虚焊的地方

网友:
是不是南桥空焊了啊 装电池后压一下南桥看看 能不能OK

网友:
查一下COMS电路有没漏电的,在不上电时查上电条件看那个没满足。

网友:
BAT电路上的二极管坏了吧

网友:
不插电源线,测一下跳线帽上的电压有没有

网友:
先查CMOS电路吧,不行加焊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