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桥供电对地阻值为0,但电压却还正常???求解

楼主(2010-10-12):
有一杂牌945主板,打阻值南北桥供电阻值为0,VTT供电MOS管S极也为零。老师说是北桥挂了,但我无意中没其供电,南北桥供电1.5V,VTT-1.2V都正常,真是不思其解……按理说对地阻值为0了,那么它此处的电位必与地相同,电压应该是0V才对啊……不知有哪位高手碰到过这样的问题没?能告知原因吗?

网友:
用什么表测的 0  欧?

网友:
2楼是在怀疑楼主的测量工具,当然我也支持这个观点。
楼主说的南北桥供电对地0,如果真是二极体值,通电3秒内绝对烫手,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
电流很大。必定会有东西发烫。有些桥或是GPU的内阻本来就非常小。你不会是误判吧?

网友:
呵呵……楼上说的误判及万用表的使用,那些都是不可能的。因为我是在培训学校里量测的。十几个同学都测过,也都用不同的万用表测过,就连老师都测过。不过老师说得比较含糊……,呵呵……

网友:
个人认为是测量工具的问题,特别是测量芯片值时偏差真的是好大,用别的表测就是短的用好表测他会有几欧的值 ,上电也能正常工作。

网友:
没见过这种奇事

网友:
上电正常就说明了阻值不是0欧。还是测量工具误差大和精度不够 。

网友:
该不会用了LD1010D了吧

网友(点评):
即使用了,在945板上也不会出现南北桥对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