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T31的升压电路维修

楼主(2010-10-12):
一台明基T31的机子,开机电流快到2.6A,掉电,不上AMD的CPU,电流到0.2A掉电,怀疑缺少某个电压,通过测量,发现没有1.8VSUS内存供电,其它大电感的供电都有,通过看图纸 查出来内存供电芯片是SC488MLTRT,查SC488的工作条件,发现6、14、15脚没有+5SUS供电, 再查+5VSUS的来路, 是由PQ37通过SUSD控制,把+5VPCU变成+5VSUS的,测量发现SUSD电压0.6V---1..05V,明显偏低,再查SUSD的来路,发现+12VOUT没有电
再查+12VOUT哪来的,跑电路是由升压电路产生的+12VOUT,
仔细关系发现PC122一端发绿了,测量短路,从料板拆一个同位置的电容不上,上电测量,+12VOUT还是没有,这里陷入了误区,以为+12VOUT后级有短路,于是,取下PC122,断开PR120,在上电测,居然出+12VOUT了,测量PR120后级阻值正常1M,无短路,不会击穿PC122,把PR120接上后,开机电流正常到0.6了,随后找了一样的电容补上PC122,上内存和CPU后,上电电流正常跳变,感觉应该亮了,接屏开机明基LOGO出来了!
总结:这台机子的PC122估计是通病,从料板同样位置拆的电容测量没问题,上电就击穿,估计是老化了,希望修此机的同行注意!此机拿来电流偏大,忽悠客户是显卡短路,得换芯片报价400,客户还价380,最后只更换一电容,太满足了。。。

网友:
高手,,支持鼓励一下。。。

网友:
“此机拿来电流偏大,忽悠客户是显卡短路,得换芯片报价400,客户还价380,最后只更换一电容,太满足了。。。”
楼主太不仁道了,是修了什么就修了什么嘛!这个是你的技术应得的,不要说什么换了显卡。赚了钱就不要在这里显摆了。。。

网友:
支持楼主,我上次就是太老实了,有1台机器19V短路,我开价300,客户也同意修了,结果发现是也是1个电容坏了,他麻痹立马就说只给200块,气死了,说要不修旧拿别的地方换去

网友:
和客户天挑明说 修的是技术 不是一颗电容的价格!

网友:
我错了,当时是同行领来的,这客户不差钱,多少钱都非要修好,还是同行领过来是,得给人家提成,所以报价高点,最后不该得意忘形,虚心改正!

网友(点评):
没错,这年头 谁都可以忽悠,就不许我们这一行 忽悠一下 , 搞到钱才是硬道理 ,支持你

网友:
   厉害  修一个显卡要400   那么高啊  那是在哪呢  我这修一个显卡 还是好的显卡  才280或者高点320(最高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错,修的是技术!

网友:
确实能学到东西,看到高手的分析加上经验,实在没得说好了,学了一个如果查出是电容的问题,换上还是不行的话,则要把电容取下,看其结果,好了就说明电容又被搞坏了,

网友:
lanxin117211
是楼主本人吗?见到这个人一贴和你一样,呵呵!
思路非常之清晰啊。

网友:
维修 就是这样啊~! 需要把价格 跳上去~!要不我们那么累,为的是什么呀~! 我们修显卡 都是280 换显卡都是360到500

网友:
又学到一招

网友:
楼主的电路基础很扎实啊,分析的很清楚还有图看的很明白!

网友:
支持鼓励一下

网友:
有的客户就是要骗哈!太不地道了!

网友:
楼主能把图纸看的这么清楚,真是佩服

网友:
楼主要显卡在虚汉了又得给人保,你是是很纠结,你说个不爱坏的坏了啊,。。

网友:
支持一下,维修就是这样了

网友:
LZ能不能把原理写下啊,这个电路图看不大懂啊

网友:
楼主厉害,那么细心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得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