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主板怪问题

楼主(2010-10-12):
   一分块华硕845主板放电了就自动触发显示正常   关机了就开不起来   每一次都要放电   晶振和协振电容都换过了 路线冒电压正常   求教高手。。。谢谢

网友:
换ec吧。

凌寒 -6 请不要灌水 这是主板那来的EC

网友:
楼上的,EC在台式电脑主板上有吗?我记得好象是在笔记本电脑上有啊。不知我理解的对不?

网友:
有没有换过IO或南桥呢 要放电才开机 很多都是这两个东西影响的

网友:
查一下COMS电路 晶振等有正常起振,如果都正常应该是南桥的问题多。

网友:
如果确定电池正常了,还应重点检查复位电路。

网友:
自动触发可能是因为放电的原因,因为有的COMS里的电源恢复默认是开启 ,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74门电路的,如果有的话,换一下门电路芯片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开机的时候 ,查一下晶振电压,看一上晶振有没有起振了

网友:
关机之后开不了机时查下待机电压是否正常,。CMOS电池跟跳线的电压有没。跟32。768晶振是否起振。这些条件都有时就重做南桥吧。

网友:
感觉还是在开机电路问题吧

网友:
你 看coms的电压时否对了,如果 不行的话你把coms的那电压角搭接起来,应该就okay